[技术问答] 编译器优化导致的问题

楼主(2024-08-14):
KEIL的默认优化等级8级,我要缩小size,改为9级。代码size缩小了,但时软件复位无效了。

解决方法如下:

1,使用汇编替代C。

2,把出问题的C文件的优化等级改回以前的优化等级。

void SW_Reset(void)
{
/*
    there will be a problem the reset function have no effect
    if KEIL use 9 level optimization.
    solution 1:use asm
    solution 2:set common.c 8 level(default) optimization.
    */
#if 0
    TA = 0xAA;
    TA = 0x55;
    AUXR1 &= 0x7F;
    clr_EA;
    set_SWRST;
#else
    #pragma asm
    ANL AUXR1,#01111111b ;software reset flag clear
    CLR EA
    MOV TA,#0Aah
    MOV TA,#55h
    ORL CHPCON,#10000000b ;software reset
    #pragma endasm
#endif
}

网友A:
呵呵,一般不动优化等级,因为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B:
默认不是0吗

网友C:
我一用编译器优化,就会导致某些程序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