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个printf()函数4kB大小

楼主(2024-08-16):
最近整合项目,遇到一个问题,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后来才慢慢发现,那就是我的程序已经烧不进去芯片中,经过翻查手册后才发现,新唐cortex-m051的Flash只有8KB,我的程序编译完之后bin文件竟然有16KB,而我的程序加上注释也只有1300多行,怎么会那么大呢?

笔者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于是就开始删减程序,把一些可以要可以不要的程序删除,(就是要了之后会更人性化的部分部分),等删除到printf 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出现了,我删除了4个printf,bin文件从16KB缩减到13KB,于是我把所有的printf都删除了,程序直接缩减到11KB。后来在一个程序中,非常小的程序中,一个printf函数调用,竟然多了4KB的空间。

由于一个函数而使我的程序大了那么多,我很好奇,于是便去翻查这个函数的原型,在新唐cortex-m0中到底是怎么封装的,可惜却没有找到,于是接下来弄别的程序,也没有管其它了,12月16日,新唐会来南京开巡回演讲,到时候我会问清楚他们的,等有了答案我再和大家分享

对于嵌入式编程来说,每个字节的空间都是那么的珍贵,希望各位同仁在编程的时候,慎用printf,虽然这个函数确实很方便,但是对于空间不足的来说,只能望而却步了,可以用它系统自带的UART功能中的send_to_PC()即发送一个字节通过串口到电脑。

网友A:
不错的机会,正好面对面解决你的疑惑

网友B:
是不是使用printf打印中文调用某些库了

网友C:
因为keil原生的printf打印时操作float等等…
可以参考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UC230_240BSP/blob/master/SampleCode/NuEdu/Smpl_Basic01_UART_printf/main.c
印整数及字串

网友D:
keil里面选择MicroLib

网友E:
printf() 函数是一个复杂的函数,因为它需要处理各种格式化选项和参数,以及字符编码和缓冲输出等问题。因此,它的实现可能相对较大。

网友F:
大多数情况下,printf()函数的大小不会达到4kB。

网友G:
如果标准的 printf() 函数太大,你可以实现一个简化版的打印函数,只包含你需要的功能。

网友H:
有些第三方库提供了轻量级的打印功能,它们可能更适合资源受限的环境。

网友G:
当调用 printf() 函数时,可能会在堆栈上分配一些空间来存储局部变量和函数参数。

网友:
printf()函数的大小取决于编译器和操作系统的实现。

楼主:
printf() 函数的大小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值

网友I:
链接一个使用 printf() 的程序时,可能会链接整个 C 标准库,特别是 printf() 依赖的 printf 支持函数,比如 vfprintf()、格式化函数等。整个标准 I/O 库的大小可能会接近或超过 4KB。

网友J:
大小会根据编译器优化级别、目标平台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网友K:
printf() 函数的大小取决于具体的编译器和库实现,但通常只有几 KB 或更少。

网友L:
一个典型的printf()函数的大小通常远远小于4kB。

网友:
在GNU libc(Linux中常用的C库)中,printf()函数的实现包含了大量的格式化选项和错误处理逻辑,因此它的尺寸远远超过4kB。

网友M:
用keil的库了吗

网友N:
printf() 函数本身的大小很小,但它可能会调用其他库函数

网友O:
通过优化代码,减少不必要的功能和中间变量,可以减小函数的大小。

网友P:
printf() 可能依赖于其他函数和库,这些依赖可能会增加最终文件的大小。

网友Q:
对于标准的 printf() 函数,其大小通常由编译器和目标平台决定。

网友R(2024-09-19):
自定义的 printf() 实现。

网友S(2024-12-13):
大小会因编译器优化级别、目标平台等因素而异。

网友T:
这个描述有点混淆,让我解释一下可能的情况。你提到一个 `printf()` 函数的大小为 4kB(这是指该函数的代码大小或者其所使用的存储空间大小),同时又提到它输出大约 40 个字符。这两者其实是独立的。下面我解释每个方面:

网友U:
你可以用自己写的,自带的那个功能太多,你用什么功能就自己实现

网友V:
如果标准的printf()函数太大,可以实现简化版的print函数,只包含您需要的功能。

网友U:
建议不要使用完整版,自己写一个就行了

网友W:
只打印字符就别用这个了

网友X:
你可以用你自己写的。自带的功能太多了。你可以实现你自己使用的任何功能。

网友Y:
只打印字符,不要用这个

网友Z:
你可以自己写。功能太多了。你可以实现任何你自己使用的函数。,

网友AA:
你在用printf打印中文打电话给一些图书馆吗

网友AB:
是不是库选的不对啊

网友AC:
你在用printf打印中文和调用图书馆吗?

网友AD(2025-09-15):
通常标准库的printf()函数因包含格式解析、多类型输出等功能,在嵌入式环境外不会仅 4kB。但嵌入式场景中,经裁剪的轻量级printf()(如仅保留%d/%s等基础格式)可压缩至 4kB 左右,去除浮点数处理、复杂格式等冗余模块,适配资源受限的 MCU,满足简单调试输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