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LLC同步不工作原因

楼主(2024-08-11):
用L6599+MP6924做了一个电源发现带1A的负载只有73的效率,测试了一下同步的驱动波形发现没有波形(同步没有工作),于是我就把次级接到好板的同步上发现,同步也是没有正常工作(驱动没波形)。现在就怀疑是不是谐振影响了同步的正常工作,但是昨天测试了谐振电容的波形带载1A和3A的波形结果还是和正常的波形一致。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往各位坛友指点一下。
Lr3A波形

Lr1A波形

网友A:
上原理图吧

另外找个可能纯粹是4899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