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每周分享】浅谈一下调试STM32h533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8-11):
前端时间在调试STM32h533的开发板,在我用STM32 CUBE 中生成了的代码中,下载到开发板中后,发现在KEIL中找不到主芯片了,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有人说用STM32芯片内部的FLASH存储数据的时候,操作不当会导致芯片被锁,当时我就慌了,测评还没结束,板子就叫我玩坏了。
我在电脑端是可以看到ST-LINK V3的下载器的,虚拟串口也可以找到,开始我并没有认为板载的调试器有问题,后来我尝试使用ST32 PROGRAM去连接一下,发现根本找不到调试器,但是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还是可以找到的,很是诧异
我用FLYMCU的串口连接功能区测试,发现串口是可以正常找到的,连接的时候调试芯片设置了都保护,然后用软件去擦拭芯片,擦拭了好久都不行。
大家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吗?有遇到的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2024-12-31):
如果芯片被锁定为Level 2保护,并且没有可行的办法解除保护,可以考虑通过硬件方法进行强制解锁。

网友B:
开发报的问题?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嘛?能详细分享一下

网友D:
硬件保护需要先解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