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 Nucleo-64测评】RTX+MODBUS测试

楼主(2024-08-12):
首次使用M33内核芯片,上手稍微费了点周折,好在花些时间基本梳理通了。
1、创建工程第一步,用CUBEMX配置需要用到的外设模块和时钟。当前测试主要是IO输入,输出,串口等,配置好后可以直接生成KEIL工程模板,使用十分方便。

2、添加操作系统,平时习惯使用RTX系统,M33内核添加RTX和M4/M3略有差别。
首先汇编文件选择,如下图所示。
其次需要外部添加两个函数用以适配底层,函数如下:
uint32_t TZ_LoadContext_S(void * id)
{

        return 0;
}

uint32_t TZ_StoreContext_S (void * id)
{
        return 0;
}

3、IO测试
IO控制较为简单,一个按键一个LED,初始列表如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pio cfg list
*******************************************************************************/
static gpio_init_cfg_type gpio_cfg[] = {
        // LED
        {GPIOA,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NOPULL, 0, GPIO_SPEED_FREQ_LOW, 1, GPIO_PIN_5},

        // KEY
        {GPIOC, GPIO_MODE_INPUT, GPIO_PULLDOWN, 0, GPIO_SPEED_FREQ_LOW, 1, GPIO_PIN_13},
};

/*******************************************************************************
* @brief  bsp_gpio_init
* \param[in] us delay
* \retval: none
*******************************************************************************/
void bsp_gpio_init(void)
{
        int index;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gpio cfg*/
        for (index = 0; index < sizeof(gpio_cfg) / sizeof(gpio_init_cfg_type); index++)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cfg[index].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cfg[index].mode;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cfg[index].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cfg[index].speed;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cfg[index].af;

                HAL_GPIO_Init(gpio_cfg[index].port, &GPIO_InitStruct);

                if ((gpio_cfg[index].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 (gpio_cfg[index].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
                        if (gpio_cfg[index].val_init)
                        {
                                HAL_GPIO_WritePin(gpio_cfg[index].port, gpio_cfg[index].pin, GPIO_PIN_SET);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_cfg[index].port, gpio_cfg[index].pin, GPIO_PIN_RESET);
                        }
                }
        }
}
程序运行LED闪烁,按按键串口输出按键信息。

4、简易SHELL移植
为方便调试交互,测试程序添加了SHELL操作接口,可以通过串口调用内部函数,效果如下:
控制台任务读取串口缓存并解析执行

/*****************************************************************************
* @brief   console task.
* @param   argument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if OS_USED > 0
void task_console(void *argument)
#else
void task_console(void)
#endif
{
        uint16_t len;

#if OS_USED > 0
        while (1)
        {
                osDelay(ms_ticks(20));
#endif

#if DBG_PORT_ACT > 0
                len = dbg_port_obj.fun->rcv_line(console_buff, 200);

                if (len > 0)
                {
                        cmd_analysis(console_buff);
                }
#endif

#if OS_USED > 0
        }
#endif
}
5、MODBUS测试
MODBUS为常用的工业通信协议,本测试使用UART1做从站测试:

void qc_task(const void *argv)
{
        qc_cmd_type mcmd;
        uu8 bdone;

        //qc02_Init(QC_MODE_SLAVE, 115200, MB_PAR_NONE);
        //mb.qc02.os_event_send = mb_os_send;

        // config
        qc01_Init(QC_MODE_SLAVE, 115200, MB_PAR_NONE);
        mb.qc01.os_event_send = mb_os_send;

        // cmd config
        mcmd.id = 1;
        mcmd.wdat = mb_tst.pv_w;
        mcmd.rdat = mb_tst.pv_r;
        mcmd.wa = word_make(0xF, 5);
        mcmd.wn = 4;
        mcmd.ra = word_make(0x00, 0x10);
        mcmd.rn = 6;
        mcmd.callback = qc_callback;
        mcmd.attr = QC_MB_ATTR_HOLD_RW;
        mqc_stc_cmd_req(&mb.qc01, 0, &mcmd);

        mcmd.wa = word_make(0x0C, 8);
        mcmd.wn = 8;
        mcmd.ra = word_make(0x0C, 8);
        mcmd.rn = 8;
        mcmd.wdat = mb_tst.reg_w;
        mcmd.rdat = mb_tst.reg_r;
        mcmd.attr = QC_MB_ATTR_HOLD_RW;
        mb.qc01.fun->stc_cmd_req(2, &mcmd);

        // task handle
        for (;;)
        {
                osEvent event;

                // wait modbus event
                event = osSignalWait(0, 1000);

                (void)event;

                qc_mb_data_handle();

                qc_mb_poll(&mb.qc01);

                //qc_mb_poll(&mb.qc02);
        }
}
使用MODBUS调试工具测试如下:

下面附上测试代码:

网友A:
MODBUS有没有通用固件

楼主:
协议层有通用的,比如freemodbus,uc/modbus,底层都要自己适配的

网友B:
测试工具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