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正点原子K210连载】第二十八章 音频播放实验 摘自【正点原子】DNK210使用指南-CanMV版指南

楼主(2024-08-12):
第二十八章 音频播放实验
本章将介绍CanMV下的音频播放,通过CanMV提供的模块便能快速实现音频播放。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将学习到CanMV下控制I2S输出音频数据和audio模块的使用。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28.1 maix.I2S模块及audio模块介绍
28.2 硬件设计
28.3 程序设计
28.4 运行验证
28.1 maix.I2S模块及audio模块介绍
Kendryte K210拥有三个I2S标准接口,且都是Master模式,Kendryte K210上的I2S特点如下所示:
1. 总线宽度可配置为816、32位
2. 每个接口最多支持4个立体声通道
3. 由于发送器和接收器的独立性,所以支持全双工通信
4. APB总线和I2S sclk的异步时钟
5. 音频数据分辨率为1216201432位
6. 可配置的FIFO深度为24816字
7. 可配置可编程的DMA寄存器
8. 可编程FIFO阈值
CanMV中可以使用CanMV提供的maix.I2S模块操作Kendryte K210上的I2Smaix.I2S模块可以配置I2S的通道传输模式、通道分辨率、采样率等参数。
maix.I2S模块提供了I2S构造函数,用于创建一个I2S对象,I2S构造函数如下所示:
class I2S(device_num, sample_points=1024, pll2=0, mclk=0)
通过I2S构造函数可以通过指定参数创建并初始化一个I2S对象。
device_num指的是I2S设备的编号,可以指I2S.DEVICE_0I2S.DEVICE_1I2S.DEVICE_2,它们分别对用了Kendryte K210硬件上的三个I2S接口设备。
sample_points指的是I2S设备的采样率,默认为1024,最大值为65536。
pll2指的是Kendryte K210 PLL2的频率,当为0时表示不对PLL2进行额外配置。
mclk指的是Kendryte K210 I2S设备输入时钟的分频系数,输入时钟来自PLL2,当为0时表示不对该分频系数进行额外配置。
I2S构造函数的使用示例如下所示:
from maix import I2S
i2s_dev = I2S(I2S.DEVICE_0)
maix.I2S为I2S对象提供了channel_config()方法,用于对I2S设备的通道进行配置,channel_config()方法如下所示:
I2S.channel_config(channel=I2S.CHANNEL_0, mode=I2S.RECEIVER, resolution=I2S.RESOLUTION_16_BIT, cycles=I2S.SCLK_CYCLES_32, align_mode=I2S.STANDARD_MODE)
channel_config()方法用于配置I2S设备指定通道的各项参数,包括传输模式、分辨率、单个数据时钟数、对齐模式等。
channel指的是通道编号,可以是I2S.CHANNEL_0~I2S.CHANNEL_3,分别对应了Kendryte K210 I2S设备的通道0~通道3
mode指的是I2S通道的传输模式,可以是I2S.TRANSMITTERI2S.RECEIVER,分别对应了发送模式和接收模式,其中发送模式用于播放音频,而接收模式用于录制音频。
resolution指的是I2S通道的分辨率,即接收数据位数,可以是I2S.RESOLUTION_12_BITI2S.RESOLUTION_16_BITI2S.RESOLUTION_20_BITI2S.RESOLUTION_24_BITI2S.RESOLUTION_32_BIT。
cycles指的是I2S通道的单个数据占用的时钟数量,可以是I2S.SCLK_CYCLES_16I2S.SCLK_CYCLES_24I2S.SCLK_CYCLES_32。
align_mode指的是I2S通道的数据对齐模式,可以是I2S.STANDARD_MODEI2S.RIGHT_JUSTIFYING_MODE或I2S.LEFT_JUSTIFYING_MODE。
channel_config()方法的使用示例如下所示:
from maix import I2S
i2s_dev = I2S(I2S.DEVICE_0)
i2s_dev.channel_config(I2S.CHANNEL_0, I2S.TRANSMITTER, resolution=I2S.RESOLUTION_16_BIT, cycles=I2S.SCLK_CYCLES_32, align_mode=I2S.STANDARD_MODE)
maix.I2SI2S对象提供了set_sample_rate()方法,用于配置I2S对象的采样率,set_sample_rate()方法如下所示:
I2S.set_sample_rate(sample_rate)
set_sample_rate()方法用于配置I2S对象的采样率,只有正确地配置了采样率,才能正确地播放音频。
sample_rate指的是采样率,最大值为4194304。
set_sample_rate()方法的使用示例如下所示:
from maix import I2S
i2s_dev = I2S(I2S.DEVICE_0)
i2s_dev.channel_config(I2S.CHANNEL_0, I2S.TRANSMITTER, resolution=I2S.RESOLUTION_16_BIT, cycles=I2S.SCLK_CYCLES_32, align_mode=I2S.STANDARD_MODE)
i2s_dev.set_sample_rate(44100)
maix.I2SI2S对象提供了record()方法,用于从I2S对象获取音频数据,record()方法如下所示:
I2S.record(points=0, time=0)
record()方法用于从I2S对象获取音频数据,获取数据的长度可以通过采样点或时间进行指定。
points指的是获取音频数据的采样点数量,默认为0
time指的是获取音频数据的时间长度,单位为秒(S),默认为0
record()的使用示例如下所示:
from maix import I2S
i2s_dev = I2S(I2S.DEVICE_0)
i2s_dev.channel_config(I2S.CHANNEL_0, I2S.TRANSMITTER, resolution=I2S.RESOLUTION_16_BIT, cycles=I2S.SCLK_CYCLES_32, align_mode=I2S.STANDARD_MODE)
i2s_dev.set_sample_rate(44100)
i2s_dev.record(time=10)
maix.I2S模块仅仅是用于配置Kendryte K210硬件上的I2S接口设备,但对于音频文件的编解码以及数据流的处理,需要使用到CanMV提供的audio模块。
audio模块是CanMV内置的模块,audio模块用于音频的播放和录制,audio模块可以抽象出音频对象,该对象可以被当作参数传入,也可以直接只用该对象的方法来播放和录制音频。
audio模块提供了Audio构造函数,用于创建一个Audio对象,Audio构造函数如下所示:
class Audio(array=None, path=None, points=1024, is_creat=False, samplerate=44100)
通过Audio构造函数可以通过指定参数创建初始化一个Audio对象。
array指的是bytearray类型的音频数据,可以将该数据转换为音频对象,默认为None
path指的是文件系统中的音频文件的路径,目前CanMV仅支持WAV格式的音频文件。
points指的是构造Audio对象时创建多少个采样点的音频缓冲区,一个采样点的大小为32bit,默认为1024。
is_creat指的是CanMV以什么样的方式打开path指定的音频文件,当为True时,CanMV将以只写方式打开音频文件,一般用于音频录制,当为False时,CanMV将以只读方式打开音频文件,一般用于音频播放,默认为False
samplerate指的是采样率,默认为44100。
Audio构造函数的使用示例如下所示:
import audio
audio_player = audio.Audio(path="/sd/MUSIC/play.wav")
audio模块为Audio对象提供了play_process()方法,用于预处理音频对象,play_process()方法如下所示:
audio.play_process(i2s_dev)
play_process()方法用于预处理音频对象,在播放音频之前需要对音频文件进行解析,并且传入一个用于播放音频的I2S对象。
i2s_dev指的是使用maix.I2S模块提供的I2S构造函数构造的I2S对象。
play_process()方**解析音频文件,并但会以list类型返回WAV文件的头部信息,包含numchannels(声道数)、samplerate(采样率)、byterate(每秒数据字节数 = samplerate * numchannels * bitspersample / 8)、blockalign(每个采样所需的字节数 = numchannels * bitspersample / 8)、bitspersample(每个采样存储的bit数,88bit1616bit3232bit),datasize(音频数据长度)。
play_process()方法的使用示例如下所示:
from maix import I2S
import audio
i2s_dev = I2S(I2S.DEVICE_0)
audio_player = audio.Audio(path="/sd/MUSIC/play.wav")
wav_info = audio_player.play_process(i2s_dev)
audio模块为Audio对象提供了play()方法,用于读取音频文件并解析播放,play()方法如下所示:
audio.play()
play()方法用于读取音频文件并解析播放,每次执行play()函数会读取并解析播放一小段音频文件,因此play()函数需要配合循环使用。
play()方法的使用示例如下所示:
from maix import I2S
import audio
i2s_dev = I2S(I2S.DEVICE_0)
audio_player = audio.Audio(path="/sd/MUSIC/play.wav")
wav_info = audio_player.play_process(i2s_dev)
i2s_dev.set_sample_rate(wav_info[1])
while audio_player.play():
    pass
audio模块为Audio对象提供了volume()方法,用于配置播放音频时的音量,volume()方法如下所示:
audio.volume(volume)
volume()方法用于配置播放音频时的音量。
volume指的是配置的音量,范围为[0, 100]。
volume()方法的使用示例如下所示:
from maix import I2S
import audio
i2s_dev = I2S(I2S.DEVICE_0)
audio_player = audio.Audio(path="/sd/MUSIC/play.wav")
audio_player.volume(30)
audio模块为Audio对象提供了record()方法,用于将从I2S对象获取到的音频数据使用WAV编码保存到文件系统中,record()方法如下所示:
audio.record(record)
record()方法用于将从I2S对象获取到的音频数据保存到构建Audio对象时指定的文件中。
record指的是从I2S对象获取到的音频数据。
record()方法的使用示例如下所示:
from maix import I2S
import audio
i2s_dev = I2S(I2S.DEVICE_0)
i2s_dev.channel_config(I2S.CHANNEL_0, I2S.RECEIVER, align_mode=I2S.STANDARD_MODE)
i2s_dev.set_sample_rate(11400)
audio_recorder = audio.Audio(path="/sd/record.wav", is_create=True, samplerate=11400)
data = i2s_dev.record(time=10)
audio_recorder.record(datas[0])
28.2 硬件设计
28.2.1 例程功能
1. 使用maix.I2S模块和audio模块播放CanMV文件系统中指定的音频文件。
28.2.2 硬件资源
1. 数字功放NS4168
        SPK_CTRL - IO21
        IIS_SDOUT - IO31
        IIS_BCK - IO32
        IIS_LRCK - IO33
28.2.3 原理图
本章实验内容,需要解析文件系统中的WAV文件,然后将音频数据通过I2S接口发送到数字功放NS4168,随后NS4168便可根据配置,控制板载的扬声器发声。
DNK210开发板上的数字功放NS4168的连接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28.2.3.1 数字功放NS4168连接原理图
关于数字功放NS4168的使用方法,可参考NS4168的数据手册,NS4168的数据手册可通过网站获取,网址为:http://www.nsiway.com.cn/product/18.html
这里简单对NS4168CTRL引脚进行说明,当CTRL引脚上的电压为0V~0.4V时,NS4168处于低功耗关断状态,当CTRL引脚上的电压为0.9V~1.15V时,NS4168控制扬声器播放I2S接口接收到音频数据中的左声道数据,当CTRL引脚上的电压为1.5V~VDD时,NS4168控制扬声器播放I2S接口接收到的音频数据中的右声道数据。
28.3 程序设计
28.3.1 maix.I2S模块及audio模块介绍
有关maix.I2S模块及audio模块的介绍,请见第28.1小节《maix.I2S模块及audio模块介绍》。
28.3.2 程序流程图
图28.3.2.1 音频播放实验流程图
28.3.3 main.py代码
main.py中的脚本代码如下所示:
from board import board_info
from fpioa_manager import fm
from maix import GPIO
from maix import I2S
import audio
fm.register(board_info.SPK_CTRL, fm.fpioa.GPIO0)
fm.register(board_info.SPK_WS, fm.fpioa.I2S0_WS)
fm.register(board_info.SPK_SCLK, fm.fpioa.I2S0_SCLK)
fm.register(board_info.SPK_SDOUT, fm.fpioa.I2S0_OUT_D0)
# 控制数字功放播放右声道音频数据
spk_ctl = GPIO(GPIO.GPIO0, GPIO.OUT)
spk_ctl.value(1)
# 构造I2S对象并配置I2S通道
i2s_dev = I2S(I2S.DEVICE_0)
i2s_dev.channel_config(I2S.CHANNEL_0, I2S.TRANSMITTER, resolution=I2S.RESOLUTION_16_BIT, cycles=I2S.SCLK_CYCLES_32, align_mode=I2S.STANDARD_MODE)
# 构造Audio对象并解析音频文件
audio_player = audio.Audio(path="/sd/MUSIC/play.wav")
wav_info = audio_player.play_process(i2s_dev)
# 根据解析数据配置I2S对象的采样率并配置播放音量
i2s_dev.set_sample_rate(wav_info[1])
audio_player.volume(30)
# 循环播放音频文件
while audio_player.play():
    pass
# 结束音频播放
audio_player.finish()
可以看到首先是为GPIO以及I2S分配IO,然后控制数字功放NS4168CTRL引脚为高电平,此时NS4168被配置为控制扬声器播放音频数据中的右声道音频。
接着是构造了一个I2S对象,并配置了I2S对应的通道为发送模式,因为本实验需要播放音频数据。
再接着构造了一个Audio对象,Audio对象与文件系统中的音频文件进行绑定,然后解析音频文件,获取音频文件WAV的头部信息。
接下来根据WAV头部信息中的采样率配置I2S对象,同时配置好Audio对象输出音频的音量。
然后就是循环播放音频数据了,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此时应该能听见DNK210开发板板载的扬声器发声了。
最后在音频文件播放完毕后,结束音频播放,释放音频播放占用的资源。
28.4 运行验证
DNK210开发板连接CanMV IDE,同时将实验例程目录下的play.wav音频文件放入SD卡根目录下的media文件夹下后,点击CanMV IDE上的“开始(运行脚本)”按钮后,可以听到DNK210开发板板载的扬声器播放了play.wav音频。

网友A:
这个教程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