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前置放大器电路求助

楼主(2024-08-12):
各位大侠,我有个电路,其中Q1\Q5丝印是M2W,找不到这个器件的型号,我就用LSK189代替了,Q4的丝印是X3,其中3的上面还有一横杠,我用2sk94,BFR31等代替了,测试麦克风时发现灵敏度达不到老外产品的幅值,老外的产品测试同一个mic得到的灵敏度104mV/pa,我的得到的灵敏度只有94mV/pa,底噪也明显比老外的高,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原因,在不改变原理图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提高增益及降低底噪,万分感谢。

楼主:
或者哪位模拟大神有时间协助进行有偿整改

网友A:
笨办法----用原机管子一个一个换回,看看哪个管子替换的不合适

网友B:
看不出这张电路图哪部分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笨办法----用原机管子一个一个换回,看看哪个管子替换的不合适

原机的芯片都拆没了

网友C:
百度找到这个丝印M2W:
http://www.1688eric.com/upload/pdf/2012-8-21/MA1070000L.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找到这个丝印M2W:
http://www.1688eric.com/upload/pdf/2012-8-21/MA1070000L.pdf

谢谢,应该不是这个芯片,应该是个JF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不改变原理图的情况下,提高增益和降低底噪的方法有限。但是,你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1. 优化电源管理: ...

谢谢您的回复,
1、电源是用的同一个电源,原来的就没有问题
2、接地及布局基本是一样的
3、替换了很多器件了,都不能满足
目前想法是找人帮我仿真下

你这是细节了,应该是没法仿真的,已经明确是换的原件不行,就找进口原厂件呗
这个估计仿真不出来

网友E:
看过一个文章介绍,泰克的一个示波器还是频谱仪的表笔输入补偿电路,用了6个JFET,但是卖一两千,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F:
这图画的太随意了,这不是在问问题,实在考验人的看图能力和耐心

网友G:
看看是不是这个,BFR30LT1, BFR31L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