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ain函数是在中断里面执行的吗?

楼主(2024-08-12):
    在讨论单片机时,一个常见的问题是,main 函数是否在中断处理程序内执行。特别是,当复位中断(Reset_Handler)直接调用 main 函数时,是否意味着所有程序都在复位中断中运行?

    首先,让我们明确一点:Reset_Handler 实际上是单片机中的一个中断,而 main 函数确实是在这个中断被调用时执行的。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可以说 main 函数在中断中运行。
    这个问题可能会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以前的理解,但不少人可能对此没有深刻的思考。尤其是在单片机的上下文中,这个概念可能并不容易被捉摸。

## 单片机的操作模式
    我们以 ARM Cortex-M 单片机为例来探讨这个话题。Cortex-M架构支持两种运行模式和两种特权级别。
两种模式:

  • Handler 模式
  • Thread 模式

两个等级:

  • 特权级
  • 用户级

    区别在于用户级和内核级在处理线程与中断的机制上有所不同。

特性

用户级 + Handler
用户级 + Thread
内核级 + Handler
内核级 + Thread
创建和管理
在用户空间创建和管理
在用户空间创建和管理
在内核空间创建和管理
在内核空间创建和管理
上下文切换开销
低(无需切换至内核)
低(无需切换至内核)
较高(需要切换至内核)
较高(需要切换至内核)
调度
用户自定义调度,通常不涉及内核调度
依赖内核调度
依赖内核调度
依赖内核调度
并发性
通过事件驱动实现
通过多线程实现
支持真正的并发
支持真正的并发
资源限制
受限于进程内的资源
受限于进程内的资源
内核资源管理
内核资源管理
系统调用
需要通过特定的接口进行
直接通过系统调用
直接通过系统调用
直接通过系统调用
适用场景
适合I/O密集型任务
适合CPU密集型任务
适合需要高并发和高性能的任务
适合需要高并发和高性能的任务
稳定性
线程中的一个发生崩溃,可能影响整个进程
线程中的一个发生崩溃,可能影响整个进程
内核级别的稳定性更高
内核级别的稳定性更高
跨平台性
需要特定的处理方式,不同平台可能有差异
跨平台性较好
跨平台性较好
跨平台性较好
示例
基于异步回调的网络应用
Java中的多线程应用
Linux中的内核线程
Windows中的线程

    在 Cortex-M3 的手册中,有提到一些关键事项:

    根据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回答开头的问题。官方文档也提供了关于此的详细信息。

    地址: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dui0552/a/the-cortex-m3-processor/exception-model/exception-types

## BASEPRI寄存器解析

    在ARM架构中,BASEPRI寄存器用于设置一个机制来控制中断的优先级,使得某些中断在执行特定代码时被屏蔽,从而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BASEPRI寄存器的值定义了一个优先级阈值,只有优先级低于这个值的中断才能被响应。
    当 BASEPRI 的值为 0 时,这意味着没有中断被屏蔽,系统能够响应所有优先级的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处于特权级(PrivilegedMode),因为在ARM架构中,特权级意味着能访问和控制硬件资源以及系统的核心功能。
    用户级(User Mode)是一个较低的特权级别,通常不允许直接访问某些硬件资源和关键系统功能。因此,当一个任务以用户模式运行时,其一般情况下不能直接修改BASEPRI寄存器。
    总结一下,如果BASEPRI=0,当前内核处于特权级。

## 示例分析
    让我们结合 Keil MDK 与 APM32 的工程代码来作进一步分析:

    1.进入Reset_Handler中断
    在复位之后,处理器首先会进入 Reset_Handler,此刻,系统的工作在特权级别的线程模式下进行。

    此时,就是文档中提到的:在复位后,处理器进入特权级的Thread模式。

    2.进入SysTick_Handler中断
    当我们进入普通中断,比如这里进入 SysTick_Handler 时钟滴答中断:

## 总结
    复位中断(Reset_Handler)及普通中断(SysTick_Handler)在操作模式上有所不同,这是理解 main 函数其执行环境的关键。不同的开发环境如 Keil、GCC 等都依据此内核的设计理念,处理方式相似。

    尽管我们可能没有深入探讨该问题,但这也是一个对内核机制的全新认识。了解这一点并非强制要求,但它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入的知识理解。

网友A(2024-11-25):
main函数和中断是两种不同的机制,它们各自有不同的用途和执行方式。main函数是程序的起点,而中断是程序执行过程中的一种异步事件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