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 GD-Link 调试器

楼主(2024-08-19):
无论使用的是 GCC 还是 IAR 环境,配置 GD-Link 调试器的步骤类似:

将 GD-Link 调试器通过 USB 连接到你的电脑,同时将其调试接口连接到目标开发板上。
安装驱动: GD-Link 的驱动正确安装。可以从 GigaDevice 官网 下载最新的驱动程序。
如果使用 OpenOCD,确保使用支持 GD-Link 的配置文件。
如果使用 IAR,在调试设置中选择 GD-Link,并配置相应的调试参数。
使用 GDB(GCC)或 IAR 调试工具连接到 GD-Link,开始调试程序。

网友A:
使用Keil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