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有哪些拼版规则?

楼主(2024-08-12):
(一)pcb拼板外观设计

1、PCB拼板方式的边框(夹紧边)应选用闭环控制设计方案,保证PCB拼板方式固定不动在工装夹具上之后不容易形变。

2、PCB拼板方式总宽≤260Mm(SIEMENS线)或≤300mm(FUJI线);假如必须全自动涂胶,PCB拼板方式总宽×长短≤125毫米×180mm。

3、PCB拼板方式外观设计尽可能贴近方形,强烈推荐选用2×2、3×3、……拼板方式;但不必拼出阳阴板;

(二)pcbV型槽

1、开V型槽后,剩下的薄厚X应是(1/4~1/3)板厚L,但最少薄厚X须≥0.4mm。对载重偏重的木板可用限制,对载重比较轻的木板可用低限。

2、V型槽左右两边创口的移位S应低于0.毫米;因为最少合理薄厚的限定,对薄厚低于1.3mm的板,不适合选用V槽拼板方式方法。

(三)Mark点

1、设定标准选择点时,一般 在选择点的周边空出比其大1.5毫米的畅通无阻焊区。

2、用于协助smt贴片机的电子光学精准定位有贴片式元器件的PCB板顶角最少有两个不一样测量点,一整块PCB电子光学精准定位用测量点一般在一整块PCB顶角相对部位;分层PCB电子光学精准定位用测量点一般在分层PCBpcb线路板顶角相对部位。

3、针对导线间隔≤0.5毫米的QFP(正方形扁平封装)和球间隔≤0.8毫米的BGA(球栅列阵封裝)的元器件,为提升贴片式精密度,规定在IC两顶角设定测量点。

楼主:
(四)加工工艺边

1、拼板方式边框与內部主板、主板与主板中间的节点周边不可以挺大的元器件或外伸的元器件,且电子器件与PCBpcb线路板的边沿应留出超过0.5毫米的室内空间,以确保激光切割数控刀片一切正常运作。

楼主:
(五)板上精准定位孔

1、用以PCBpcb线路板的整个PCB线路板精准定位和用以细间隔元器件精准定位的标准标记,正常情况下间隔低于0.65mm的QFP应在其顶角部位设定;用以拼板PCB子板的精准定位标准标记应成对应用,布局于精准定位因素的顶角处。

2、大的电子器件要留出精准定位柱或是精准定位孔,关键如I/O插口、话筒、充电电池插口、拨动开关、耳机插孔、电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