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微 官方LibSamples_MM32F0140_V1.2.6 是否可以增加 HSE PLL相关设定 RCC例程

楼主(2024-08-12):
灵动微 LibSamples_MM32F0140_V1.2.6 是否可以增加 HSE PLL相关设定 RCC例程
就只有2个例程

网友A:
这个应该有的吧,很重要的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有的吧,很重要的功能啊

就只有2个例程RCC_MCO、RCC_GetResetReason

网友B:
HSE是基本配置啊,这两个例程里面应该就包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SE是基本配置啊,这两个例程里面应该就包含了。

沒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官方LibSamples_MM32F0140_V1.2.6中增加HSE PLL相关设定和RCC例程。首先,需要在RCC配置文件中添加HS ...

感谢回复!抱歉啊!初学乍练 没成功
官方hal_rcc.c内没定义这

网友D:
你要召唤FAE

网友E:
这个是最基础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