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37 SPI datasize = 16 bit时无法收发

楼主(2024-08-12):
这段代码执行的是SPI收发功能,使用仿真器debug时会停在spi_i2s_data_receive处(等待接收标志位),但是如果把datasize改成8bit就能正常收发数据,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uint32_t Spi_Transfer16(SPI_BusDef *spi, uint16_t *TxBuf, uint16_t *RxBuf,uint16_t len)
{
    uint32_t ret= 0;
    Spi_Nss(spi->Nss, 0);
    spi_master_transfer_start(spi->Periph, SPI_TRANS_START);
    for(int i = 0; i<len; i++)
    {
        while (RESET == (SPI_STAT(spi->Periph) & SPI_FLAG_TP));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Periph, TxBuf[i]);
        RxBuf[i]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Periph);
    }
    while (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Periph, SPI_FLAG_TC));
    Spi_Nss(spi->Nss, 1);
    return ret;
}

网友A:
你这个是怎么测试的?自收自发吗?主要检查一下配置是不是16bit的

网友B:
对端设备是什么?怎么测试的?

网友C:
SPI的初始化配置可能未正确设置datasize为16 bit

网友D:
更新固件或驱动

网友E:
时钟极性(CPOL)和时钟相位(CPHA)设置不正确,也可能导致数据收发异常。

网友F:
主从机配置不一致

网友G:
SPI接口的SCK、MISO、MOSI、NSS等引脚连接不正确或存在断路、短路问题。

网友H:
外部硬件(如传感器、存储器等)可能损坏或不支持16位数据通信。

网友I:
可能是固件或驱动问题

网友J:
固件库或驱动程序可能存在bug

网友K:
SPI通信线路可能受到外部电磁干扰或噪声影响,导致数据收发失败。

网友L:
添加适当的滤波器和屏蔽措施试试

网友(2025-03-20):

时钟分频改成8试一下,我原先是256不行换成8后就可以了

网友M:
自发自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