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基于DAVE的应用问题

楼主:
1.       DAVE在下载、仿真功能的使用、配置(使用中总是程序下载失败)
写完程序后,先单击”BMIGet And Set”(下图中的1)设置BMI,然后单击”Build Active Project”编译(下图中的2),然后单击”Debug”调试(下图中的3);

如果没有”BMI GetAnd Set”,可以下载XMCFlash进行BMI设置,如果使用XMCFlash报错则根据报错进行操作,一般先在设备管理器确认连接,然后在”Configurations”的”Setup…”中修改”Debugger Type”和”Debug Port Configuration”,如果还是无法连接到芯片或者无法获取BMI那就需要检查硬件。一般能获取BMI后续就没有问题。

第一次调试会弹出如下图的窗口,双击图中圈起来的地方;
双击后会出现调试文件如下图中的”One Debug”,多次双击会出现多个调试文件,每个调试文件可以设置不同的调试配置。
单击“Debug“可以进入调试,图中右边可以根据需要修改调试配置。

网友A(2024-08-12):
这个经验很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B(2024-12-02):
通过设备管理器检查是否能够识别调试器,如果没有识别或存在硬件问题,通常会导致下载失败。

网友C:
英飞凌的片子用keil开发么?

网友D(2025-02-09):
在 DAVE 中,程序下载前通常需要先配置 BMI

网友E:
为什么不用通用的KEIL或者IAR呢?自己研发一个开发软件复用率太低。

网友F:
专门的软件更专业

网友G:
基于DAVE的应用问题很有用

网友H:
了解一下IDE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