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DAVE工程怎么转换成Keil工程

楼主:
只有DAVE CE工程才可以自动转,别的需要手动转。

DAVE4转Keil MDK流程说明.pdf

楼主(2024-08-12):
如果用Keil打开工程时出现类似上图的错误,这是因为Keil的版本太新导致的,可以下载一个旧版本Keil,推荐下载MDK 5.31,一台电脑安装两个不同版本MDK方法参考网址: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ka002949/latest

网友A:
有没有中文版本的安装不同MDK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