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电容的容量的选择和电机驱动器电压电流功率的关系

楼主(2024-08-12):
           针对电机控制:应该如何选电容?点击驱动器电压,电流及功率的关系:
a. 电容容量与驱动器负载电流成正比;
b. 电容容量与允许的电压下降量成反比;
c. 电压相同情况下,驱动器功率越大,需要的电容容量越大;
d. 功率相同情况下,驱动器电压越小,需要的电容容量越大;

电机驱动器电容型号的选择
a. 220Vac电源输入,电容耐压推荐400V、450V;
b. 220Vac电源输入,电容容量推荐1uF/W(即驱动器功率为500W,选用容量500uF左右,耐压400V的电容);
c. 电容选型耐压、容量计算参考资料:

d. 大功率应用,推荐选用低ESR系列、长寿命系列;

网友A:
电机驱动器中的电容一般多大合适

网友B:
耐压一般最少要大于等于1.5倍左右

网友C:
电机驱动器电容的容量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D:
这个可能需要经验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