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电机控制硬件设计要点

楼主(2024-08-12):
1.电路板的布线PCB过电流能力
a. PCB铜箔厚度1OZ的情况下,1A电流走线宽度为1mm;

2.驱动器EMC规范和注意事项
a. 电源交流输入端使用2级π型滤波;
b. 电源交流输入端增加压敏电阻;
c. 滤波部分的走线不要迂回穿插,避免耦合干扰;
d. 驱动器能接大地PE的情况下,零火线、功率GND加Y电容到PE;
e. 辅助电源高压输入端增加LC滤波;
f. 交、直流之间布局要严格区分;

3.        电机驱动器的电流检测方式,和MOS保护措施
a. 电流检测方式可分为单电阻采样、双电阻采样、三电阻采样;
b. 采样使用差分放大电路,如下图所示,RS1为采样电阻:
c. 偏置电压VREF是XMC电源VDDA的1/2;
d. MOS使用比较器硬件过流保护电路,NTC过温保护;
e. 过流比较输出信号Gatekill需要连接到XMC1300/1400 MCU的P0.12;

网友A:
还需要考虑散热

网友B(2024-10-30):
说到电机用的24V驱动芯片引脚间打火

网友C:
大老总结的这些要点,学习了。

网友D:
电流检测方式可分为单电阻采样、双电阻采样、三电阻采样;

网友E:
PCB铜箔厚度1OZ的情况下,1A电流走线宽度为1mm;

网友F:
交、直流之间布局要严格区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流检测方式可分为单电阻采样、双电阻采样、三电阻采样;

双,三是采哪里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