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1C8的DAC中参考电压选择?

楼主(2024-08-12):
STM8L151C8的DAC中,VREF+可不可以接0.6V?手册上是最小1.8V

楼主:
是不是这个意思:只有在最低1.8V参考的前提下, 才能保证1.8V/4096=0.4mV的精度。再低是能用,但不保证一个刻度能有对应的DAC输出!

网友A:
这个参考电压不是内置的吗

网友B:
不建议接0.6V,

网友C:
STM8L151C8的DAC中VREF+不建议接0.6V,因为这低于数据手册中建议的最**电压值,可能会影响DAC的转换精度和性能。

楼主:
收到建议,谢谢

网友D:
如果在你的应用中无法提供足够高的VREF+电压,可以考虑使用其他具有较低参考电压要求的DAC或外部DA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