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 f4的adc 交替采样采样问题

楼主(2024-08-12):
有没有前辈有相关的例程呢,小弟我这边一直调试不通,官方给的代码也只有同步采样的,并没有涉及到多重adc交替采样,希望大佬们不吝赐教

网友A:
看了用户手册,,好像在f30x和f10x用户手册下同步模式中包含了快速交叉和慢速交叉模式,而f4xx刚好没有,,不过得看实际的库函数,,另外在f403则包含该模式

网友B:
不支持ADC的交替模式??

网友C:
建议查GD32F4 MCU的数据手册

网友D:
用IDE中的调试功能调试一下

网友E:
在配置ADC时,你需要设置ADC的交替模式相关的寄存器。这通常包括选择哪些ADC参与交替采样、设置交替采样序列的优先级等。

网友F(2024-09-30):
没有涉及到多重adc交替采样,希望大佬们不吝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