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把编译器替换成gcc的教程啊?

楼主(2024-08-12):
想换一下试试

网友A:
这个有点费劲,建议还得看官网是否有相关的支持才对

网友B:
一般是不支持GCC吧

网友C:
你看看微芯的芯片,如果支持keil的话,用GCC还行,否则费劲

网友D:
不建议这么使用,超级麻烦

网友E:
我觉得可以用MCC+MPLAB开发啊,多简单啊

网友F:
你用的是哪款芯片?具体型号说一下?

网友G:
GCC搭建很麻烦啊,为啥喜欢使用GCC呢?

网友H:
下载适用于你的微控制器架构的GCC工具链。例如,如果你使用的是ARM Cortex-M系列微控制器,你可以下载ARM GCC工具链

网友I:
这种GCC估计得是专用的吧,得看你的MCU是啥才能试试的

网友J:
你可能需要参考GCC和你的微控制器的数据手册来获取更详细的指导。此外,如果你使用的是某个特定的集成开发环境(IDE),IDE可能提供了内置的支持来切换编译器,你可以查阅IDE的文档来获取具体的操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