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大家都是怎么选择合适的编译器优化等级啊?

楼主(2024-08-12):
等级高了老是不按我的逻辑运行

网友A:
我都是默认设置,没有改过。

网友B:
等级提高有时候会优化掉部分代码。

网友C:
较高的优化级别可能会增加代码大小,因为编译器可能会生成更复杂的代码。

网友D(2024-10-08):
一般是优化等级比较低就可以

网友E:
那就把优化等级调低一点,使用一些宏命令进行限制Volate

网友F:
太高了不行啊,容易出现程序bug

网友G:
选择合适的编译器优化等级是一个需要权衡性能、代码大小、调试能力和功耗等多个因素的过程。不同的优化等级会对生成的代码产生不同的影响

网友H:
大多数编译器(如GCCClangKeil等)提供了多个优化等级,常见的包括:-O0(无优化):不进行任何优化,生成的代码与源代码非常接近,便于调试。-O1(基本优化):进行一些基本的优化,如常量折叠、死代码消除等,但不会进行复杂的优化。-O2(中级优化):在-O1的基础上进行更多的优化,如循环优化、函数内联等,生成的代码性能更好。-O3(高级优化):在-O2的基础上进行更激进的优化,如自动向量化、循环展开等,生成的代码性能最高,但可能会增加代码大小。-Os(大小优化):在-O2的基础上进行优化,以减小代码大小为主,适用于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Og(调试优化):在-O1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同时保持良好的调试体验,适用于开发和调试阶段

网友I:
在开发和调试阶段,通常选择较低的优化等级,如-O0-Og。这样可以确保生成的代码与源代码非常接近,便于调试和分析

网友J:
-O0:不进行任何优化,生成的代码与源代码非常接近,便于调试

网友K:
一般可以选择-Og:在-O1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同时保持良好的调试体验,适用于开发和调试阶段

网友L:
在性能优化阶段,可以选择较高的优化等级,如-O2-O3。这样可以生成性能更好的代码,但可能会增加代码大小和调试难度

网友M:
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中,通常选择-Os优化等级。这样可以生成较小的代码,节省内存和存储空间

网友N:
选择优化等级时,需要权衡性能、代码大小和调试能力

网友O:
如果项目对性能要求很高,可以尝试更高的优化等级。

网友P:
空间大的情况下不优化

网友:
对于对运行效率要求不高的应用,较低的优化等级(如-O1)可能就足够了。

网友Q:
开发阶段 通常使用**-O0或-O1**,以便于调试。

网友R:
根据项目的性能要求、内存限制和代码大小来选择合适的优化等级。如果对性能有较高要求,可以选择较高的优化等级;如果对内存和代码大小有严格限制,可以选择较低的优化等级。

网友S:
在开发初期或调试阶段,通常会选择最低的优化等级-O0,因为它不进行任何优化,生成的代码与源代码保持较高的相似性,便于调试

网友T:
较高的优化等级(如 -O2 或 -O3)往往可以通过减少冗余代码、优化函数调用等方式来减小代码体积。如果项目的 Flash 或 RAM 空间有限,可能需要通过提高优化等级来满足代码大小的要求。

网友U:
不同的编译器(如GNU工具链、Keil、IAR等)可能具有不同的优化算法和效果。

网友V:
在不同优化等级下进行性能测试,确保满足应用需求。

网友W:
对于一些对响应速度要求不那么苛刻的项目,如简单的传感器数据采集与显示系统,较低的优化等级可能就足够了。例如, -O0 或 -O1 优化等级可以使代码更易于调试,并且在这种性能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也不会造成明显的性能瓶颈。

网友X:
结合具体的应用场景,综合考虑性能、代码大小、功耗和调试需求,选择最合适的优化等级。

网友Y:
如果内存资源有限,可以选择-Os优化等级,它专注于生成更小的代码,通过优化来减小程序的总大小,同时尽量保持执行速度 。

网友Z:
在初始开发和调试阶段,代码的可读性和可调试性是最重要的。

网友S:
在某些优化等级下,编译器可能会进行非常激进的优化,这可能会导致程序行为异常。进行充分的测试来确保程序稳定性。

网友AA:
在选择优化等级后,需要进行充分的调试和测试

网友V:
选择STM32的合适编译器优化等级时,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性能需求、调试需求、代码大小和功耗等。

网友AB:
在选择优化等级时,需要参考编译器的文档和说明,了解不同优化等级的特点和影响。

网友AC:
最大程度地优化代码,提升执行速度。

网友AD:
通过不断迭代和优化,可以找到最适合当前应用的优化等级。

网友AE:
如果应用对代码大小有严格要求,且性能需求不是最高优先级,可以选择较低的优化等级

网友AF:
在产品开发阶段,为了提升程序性能,同时保持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可以选择-O2进行优化。这个等级在-O1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中等程度的优化,如循环展开、内联函数等

网友AG:
较低的优化等级(如-O1)通常能提供更好的调试体验,因为它们生成的代码与源代码的对应关系更为清晰。

网友AH:
不同的优化等级可能会影响它们的正常运行。一些库可能是在特定的优化等级假设下开发的,过高或过低的优化等级可能会导致库函数出现异常行为。

网友AI:
在选择编译器和优化等级时,需要确保所使用的工具链(包括编译器、链接器、调试器等)是完整且兼容的。

网友T:
高级优化可能会使调试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优化后的代码可能难以与源代码保持一一对应的关系

网友AJ:
如果对代码大小有严格要求,编译器优化可以帮助减少最终代码的大小。

网友AK:
较高的优化等级(如-O2或-O3)可能会对代码进行较多的优化和重排,这虽然能提高运行效率,但也可能使得调试变得更加困难。

网友AL:
如果应用对性能有较高要求,且代码调试已经完成,可以选择较高的优化等级(如-O2或-O3)。
这将有助于提高代码的执行速度,但可能牺牲一定的调试便利性。

网友AG:
等级优化可能会使得变量值和代码执行流程与源代码不一致

网友AM:
优先优化代码大小,生成的代码较小。

网友AC:
选择STM32的编译器优化等级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的过程。通过了解优化等级的基本特点、根据应用场景选择优化等级、考虑编译器和工具链的兼容性以及进行实际测试和验证,可以找到最适合当前应用的优化等级。

网友AN:
对于代码大小不是特别敏感的应用,可以选择较低的优化等级(如-O1),以保持较好的调试体验。

网友AO:
如果你的代码量较大,接近STM32芯片的闪存极限,可以选择较高的优化等级(如-O2或-O3),因为这些等级通常能生成更小的代码。

网友AP:
高级优化可能会使生成的汇编代码难以理解和维护。

网友AQ(2025-01-25):
我一般调试的时候用O0优化,保证代码逻辑清晰;发布时才会考虑用更高的优化等级,比如O2或者Os。

网友AR:
优化等级高的时候,编译器可能会重排代码,你可以加volatile关键字保护关键变量,避免出问题。

网友AS:
O1是个折中选项,优化不太激进,运行效率也比O0好,调试起来还能看得懂。

网友AT:
如果是时间关键的部分,比如中断服务程序,可以用#pragma指定单独的优化等级,其他部分再用高优化。

网友AU:
O3优化等级确实容易“失控”,如果逻辑不对,就很可能是编译器为了优化省略了某些操作。

网友AV:
其实Os也挺好用的,它主要针对代码大小优化,性能和可调试性一般还能兼顾。

网友AW:
如果高优化等级不按逻辑运行,检查一下是不是用了未初始化变量或者代码写法有歧义。

网友AX:
对于STM32C0这种资源有限的MCU,优化代码大小(Os)可能比优化性能更重要,节省点Flash和RAM嘛。

网友AY:
如果实在担心高优化等级影响逻辑,可以多用单元测试,确保代码在各种优化下都跑得对。

网友AZ:
最好结合实际需求选择,开发调试用O0或者O1,最终固件可以试试Os或者O2平衡性能和大小。

网友BA:
较低的优化级别(例如-o1)通常会提供更好的调试体验,因为它们生成的代码与源代码更加一致。

网友BB:
最大化代码并提高执行速度。

网友BC(2025-11-07):
那就把优化等级调低一点,如果对性能有较高要求,可以选择较高的优化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