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App2Core和Core2App中的转换系数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24-08-12):
RT,代码里看不到这一部分,这个是可以公开的吗?感觉这个没必要搞这么神秘吧?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功能的代码?

网友B:
这个是数据格式标定,没有特定规则,每个厂家都不一样,要是你自己写算法,想怎么设定都行,在满足分辨率和最大范围的情况下;这里你只需要知道怎么用即可,里面的系数你可以设定2个全局变量读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p2Core和Core2App中的转换系数通常是通过**计算两种数据形式之间的协方差和标准差**,从而得到皮尔逊相关 ...

哥,您是认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数据格式标定,没有特定规则,每个厂家都不一样,要是你自己写算法,想怎么设定都行,在满足分辨率和 ...

是这么个意思,我大概猜了一下,Core里面应该是最大频率为基值的Q14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