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一个实用的锂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24-08-12):
后端的作用是什么样的?

网友A:
这个充电电压是多少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电压是多少伏的?

单节电池3.7V的吧

网友C:
不错,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D:
4054电路没这么复杂吧。。。

网友E:
可以稍微讲解一下吗

网友F:
整个电路不太实用,充电的时候不能使用。

网友G:
说实话实用性不高,反而局限性很大。

网友H:
评论区有说不实用的,有没有懂哥解释一下这个到底咋样

网友I:
如果充电系统用于多节电池的串联配置,后端电路还可能包括电池平衡功能

网友J(2024-10-30):
非常实用

网友K:
能做到多少电流

网友L:
这个电路的实用效果怎么样啊?我都是买现成充电模块,

网友M:
锂电池保护部分如何实现的

网友N:
一个实用的锂电池充电电路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O:
充电保护电路如何?

网友P(2024-12-02):
锂电池具有高能量密度、较长的使用寿命和轻量化的特点,但也要求严格的充电管理,以保证电池的安全、效率和寿命。

网友K:
是不是同时有放电保护

网友L:
这个电路图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网友L:
BAT ADC是直接接到电池的正极吗?

网友Q(2025-01-21):
锂电池充电电路,采用线性或开关电源设计,需包含充电控制芯片,具备过充、过放保护功能,实现稳定充电及高效能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