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hal库 ADC单通道采集

楼主(2024-08-13):
1、SYS

2、选择外部高速晶振

3、选择ADC以及通道

4、配置相关参数
独立模式、数据右对齐、软件触发、选择规则组、采样周期等

5、时钟树配置

6、code generator

7、保存生成代码

8、main.c函数实现
在while循环中添加以下代码

HAL_ADC_Start(&hadc1);     //启动ADC转换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50);   //等待转换完成,50为最大等待时间,单位为ms

if(HAL_IS_BIT_SET(HAL_ADC_GetState(&hadc1), HAL_ADC_STATE_REG_EOC))
{
   ADC_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获取AD值

   printf("ADC1 = %d \n",ADC_Value);
   printf("True Voltage value : %.4f \r\n",ADC_Value*3.3f/4096);
   printf("zhuzhuzhuzhu\n");
}

9、实验现象
这里我用的是光敏传感器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59460936/article/details/140967425

网友A:
用CUBEMX配置很方便

网友B:
直接生成省略初始化配置了

网友C:
使用 STM32 HAL 库进行 ADC 单通道采集是一个常见的操作,适用于获取模拟信号并将其转换为数字值。

网友D:
建议使用 STM32CubeMX 工具来配置和生成初始化代码,这样可以简化配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