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同一个GPIO使用串口功能的同时同时使用外部中断功能

楼主(2024-08-13):
今天在ST的实战经验中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文档,在将GPIO复用为UART功能后仍然可以使用外部中断功能,已达到最快的判断数据到来。对于小型封装IO紧张的时候很实用。

网友A:
可以的。即使GPIO作为复用管脚,也可以触发外部中断,偶尔加以活用也不错。

这里也有篇类似文章,可以阅读。
GPIO做输出还能作外部中断输入吗?

网友B:
可以做外部中断的

网友C:
STM32的GPIO引脚可以被配置为多种功能,包括基本的数字输入输出、复用的串口、定时器输入输出等。这种复用功能允许一个引脚执行多种任务,但需要通过配置正确的寄存器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