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82触摸方案的键盘硬件设计参考有吗

楼主(2024-08-13):
CH582有个官方的触摸键盘,这个要自己设计PCB,有没有参考文件,怎么设计触摸键盘

网友:
发送邮件至lpc@wch.cn,备注获取触摸硬件资料,可以提供参考。

网友A:
这个电路板的话,我觉得去立创的开源广场就可以,有好多

网友B:
其实得看你键盘要多少个按键啊?是电脑这种键盘?

网友C:
沁恒不是有键盘方案吗,可以直接弄的吧

网友D:
其实用CH582设计键盘确实OK,支持蓝牙和USB两种连接方案呢

网友E:
一般是有方案的,之前我见到过键盘的方案

网友F:
其实主要是程序,电路设计倒是不难,之前看到在开源广场上确实有这方面的电路方案设计

网友G:
你想要多少键的呢?是104按键还是几个就可以呢?

网友H:
沁恒不是有专用的键盘按键芯片吗,可以参考它的电路啊

网友I:
触摸按键的话好像做不了很多按键,但是做十个二十个这种还是OK的,而且触摸好像不复杂,就加个电阻限流就可以

网友J(2025-02-09):
触摸传感器一般采用 电容式触摸感应技术。常见的电容式触摸模块有 TTP223 或 MPR121,可以作为辅助模块设计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