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微 FAE 可否提供HSE PLL例程 用hal_rcc库撰写

楼主(2024-08-13):
灵动微 FAE 可否提供HSE PLL例程 用hal_rcc库撰写

网友A:
灵动也有HAL库吗

网友B:
论坛里有灵动的官方FAE在吗

网友C:
灵动一般也不用HAL库的啊

网友D:
其实你可以用兼容ST的芯片,做HAL来玩玩

网友E:
你都用灵动了,就用灵动的标准库就好了

网友F:
如果喜欢用HAL,可以考虑用ST这种芯片比较好

网友G:
估计得等吧,一般情况这种需求不一定能满足你

网友G:
不如直接换芯片了,你既然喜欢HAL的话

网友H:
这种HAL RCC库是什么?时钟库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如直接换芯片了,你既然喜欢HAL的话

灵动的库 就取名为HAL_Lib
就是用灵动的库

并不是要拿stm32库来用
有些厂家会提供切换历程 展示时钟源的切换方法

初学小白 之前只用过小华 请各位先进多包涵

网友I:
你可以自己试试模拟着HAL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自己试试模拟着HAL来搞

已经试了!
怕有遗漏

下面例程是参考MM32F103xx_n_Lib_Sample改的

网友J:
建议还是换ST或者其他比较容易生成HAL库的芯片试试

网友K:
估计提供不了吧,得看你芯片用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