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下载] 求助

楼主(2024-08-13):
求一下2SC3355的spice模型,谢谢大佬们

网友A:
2sc3355看了一下,是个高频管,瑞萨提供了s2p文件。
很多微波软件可以导入这个模型。使用时,按照s2p提供的静态电流和vce即可。

网友B:
应该没有(不常用)

网友C:
没用过这个模型

网友D:
.model 2sc3355 npn IS=0.5345f BF=83 NF=1.0022 VAF=86 IKF=0.5 ISE=1.331p NE=2.2447 BR=10.2 NR=1.03 VAR=30 IKR=0.466 ISC=10.56p NC=1.055 RB=140 IRB=8u RBM=20 RE=0.56 RC=3.48 CJE=3.24p VJE=0.6 MJE=0.3014 TF=10p XTF=14 VTF=2 ITF=35m PTF=0 CJC=2.29p VJC=0.75 MJC=0.3004 XCJC=0.5 TR=3n XTB=1.5 EG=1.11 XTI=3.0 FC=0.5

网友D:
https://groups.io/g/LTspice/topic/50215763?p=,,,20,0,0,0::,,,0,0,0,50215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