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I2C+DMA驱动

楼主(2024-08-13):
在使用硬件I2C+DMA驱动SSD1315型号的OLED屏幕过程中,已经设置了内存地址自增模式,但只能发送一个字节,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了发送数据缓存区失败。

网友A:
用模拟IIC吧,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硬件IIC我不屑用

网友B:

什么单片机?

网友C:
DMA的长度设置有正确吗,每次发送1个字节,会不会是长度是1的

网友D:
可能是DMA配置不完善

网友E:
串口+DMA经常用,硬件I2C+DMA一般不常用,使用DMA需要有超时判断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