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自动炒菜锅为什么不用电磁加热?

楼主(2024-08-13):
最近观察了一下自动炒菜锅,发现都是用电热丝加热。但是明明电磁加热效率更高,他们为什么非要用电热丝呢?

网友A:
搅拌均匀

网友B:
估计好控制,电磁加热跟快,一般升温快,降温慢,省的太快不好降下来

网友C:
电磁不稳定吧

网友D:
低功率估计不好稳定~

网友E:
更利调理

网友F:
空气炸锅是电阻丝加热,用风扇将热气吹入加热室

我说的不是空气炸锅

网友G:
空气炸锅炸一个鸡腿和两个鸡腿,熟的速度一样的,微波炉加热半盘菜和一盘菜,时间不一样。

网友H:
因为成本更低,便宜。其他的都不是理由。

网友I:
自动炒菜锅没翻炒功能吧

当然有了,这就是卖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好控制,电磁加热跟快,一般升温快,降温慢,省的太快不好降下来

不同意。我认为是电阻发热比电磁的均匀,降低糊锅风险。我一直用电磁炉,它的热不均匀,具体说是:
1、只有锅底热,四周冷,导致锅底变形不平
2、锅底不平导致锅底的热量也不均匀(因为离电磁线圈距离变化)
3、于是有的地方很热,容易糊锅。

网友I:
纯粹是求简、求廉、求稳定、求可靠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空气炸锅炸一个鸡腿和两个鸡腿,熟的速度一样的,微波炉加热半盘菜和一盘菜,时间不一样。 ...

有道理,微波炉很慢

网友J(2024-10-21):
捷赛自动炒菜锅就是电磁加热加上stc单片机,三个玻璃管热敏电阻测温的没有搅拌的炒菜锅。

网友K:
上了量了,就会发现,电阻丝很便宜,制造还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捷赛自动炒菜锅就是电磁加热加上stc单片机,三个玻璃管热敏电阻测温的没有搅拌的炒菜锅。 ...

刚才去搜了一下,果然没有搅拌!有个金属棒从锅盖中间伸下来,但没到锅底,应该是温度传感器。但是没有搅拌,上面的菜怎么办?会不会下面熟过了、上面还是生的?
假如是水较多的菜,可以靠水传递热能。但炒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