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设计微弱信号处理系统的困难

楼主(2024-08-13):
这种项目值得做吗?毕竟这类技术已经烂大街。

xch
在大街上能遇见烂崽吗?

楼主:
也就是说模拟前端和数字信号处理的一套系统,可能还要开发上位机。工作量惊人。

网友A:
设计一个1pA电流检测先探探底

网友B:
是有项目需求还是要做一个通用的检测模块?
练手的话感觉工作量很大。

网友C:
问题是你会不会呢 开关电源设计也是烂大街 但会完整的设计和选型的人有多少呢

网友D:
说的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就算原理图出来了,layout的也可能会带来额外的干扰,做EMC确定还能达到理想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就算原理图出来了,layout的也可能会带来额外的干扰,做EMC确定还能达到理想的精度 ...

说得很对。

楼主:
尤其是损失了DSP代码和FPGA代码,一想起来就很难受,我只是拿来学习用,出于廉耻我也不会复制。十几年来一定有更新的元件和技术了。只是看到同类产品这么卷了,不敢下水

网友E:
有没有接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