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下HC32L110系列如何开启基本定时器

楼主(2024-08-13):
    stc_bt_config_t stcConfig;
    en_result_t en_result = Error;
    uint32_t u32InitCntData = 0xffff0000;
    DDL_ZERO_STRUCT(stcConfig);

    /* 对外部exit0计数 gpio配置 */
    Gpio_SetFunc_TIM0_EXT_P34();

    stcConfig.enGateP = BtPositive;
    stcConfig.enGate = BtGateDisable;
    stcConfig.enPRS = BtPCLKDiv8;
    stcConfig.enTog = BtTogDisable;
    stcConfig.enCT = BtTimer;  /* 定时器模式 */
    stcConfig.enMD = BtMode2; /* 16位自动重装 */

    stcConfig.pfnTim0Cb = cola_timer_ticker;

    if(Ok != Bt_Init(TIM0, &stcConfig))
    {
        en_result = Error;
    }
    /* irq enable */
    Bt_ClearIntFlag(TIM0);
    EnableNvic(TIM0_IRQn, 3, TRUE);
    Bt_EnableIrq(TIM0);
    /* 1s/(24M/8分频/3) = 1us */
    Bt_ARRSet(TIM0, 3 -1);
    Bt_Cnt16Set(TIM0, 1000-1);/* 1us*1000 = 1ms定时器中断 */
    Bt_Run(TIM0);

我这样配置为什么进入不了定时器中断?第一次用这个单片机,求大佬解答下

网友A(2024-09-13):
在你的代码中,你已经配置了定时器TIM0,并设置了中断回调函数cola_timer_ticker。然而,你提到无法进入定时器中断。最好是要检查一下中断向量表

网友B:
确保中断向量表中正确配置了TIM0的中断处理函数。通常,中断向量表在启动文件(如startup_hc32f460.s)中定义

网友C:
建议保证中断处理函数cola_timer_ticker正确实现,并且在中断向量表中正确指向

网友D:
你已经调用了EnableNvic和Bt_EnableIrq来使能中断,但确保这些函数正确实现,并且没有被其他代码禁用。

网友E:
检查定时器配置,确保定时器的配置参数正确,特别是分频系数和自动重装值

网友F:
在进入中断处理函数之前,确保中断标志被正确清除。

网友G:
在cola_timer_ticker函数中添加调试输出(如LED闪烁或串口输出),以确认是否进入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H:
检查中断向量表:看看中断向量表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I:
一般开启基本定时器应该很简单吧,你可以直接参考例程进行修改啊

网友J:
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是否配置正确?还有就是定时器你配置初始化了没?

网友K:
第一次用这个单片机

网友L(2024-12-31):
你设置了PCLK分频为8 ,这意味着定时器的时钟将为PCLK的1/8。然后你用ARR = 3 - 1 设置定时器的重载值,这将会影响定时器的周期。

网友M:
楼主,解决了吗 ,我这里同样进不去中断,用官方的例程也不行

网友M:
hc32l110 写bt驱动的真是个**,cnt32寄存器那里写的有问题,需要删掉RSV,要不然寄存器对不上。不知道那些使用基础定时器的,你们真的能进中断吗

网友N:
从官网找例程,从开发板找例程

网友O(2025-04-30):
你设置的定时器模式为 BtMode2(16位自动重装模式),需要确保定时器的自动重装和计数器配置正确,以确保它能够在正确的时间触发中断。

网友P:
检查下中断标志位是否有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