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断上电采样相同电压有偏差如何处理?

楼主(2024-08-14):
大家是否碰到过使用GD32 MCU断上电采样相同的电压存在偏差的情况?如果在上电正常运行的情况下,采样相同的直流电压,ADC采样数值都比较稳定,而断上电重新运行的时候采样相同电压存在偏差的话,该问题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由于断上电ADC重新校准导致。
一般ADC初始化配置中均会配置使用一次ADC校准,ADC校准主要为了校准内部采样电容,每次校准都会由于外部环境(例如VDDA/VREF/温度等)变化而有一些差别,这样就会导致采样数值会有一些差别,一般如果没有断上电采样更高一致性要求的话,影响不大,使用校准还可以提高ADC采样精度,但如果需要ADC采样断上电更高一致性要求,就可以去掉ADC校准,ADC内部采样电容出厂已经使用了高精度的电容,采用默认的配置可以达到较好的断上电一致性,虽然可能会牺牲一点的精度,但无伤大雅。
以上即为本期讲解,如有建议或问题可在评论区讨论。

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
聚沃科技是官方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