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电源电压波动导致触摸数据跳动问题

楼主(2024-08-14):
问题:

测试产品 功能的时候,发现电源电压在负载带动起来的时候,会跌落200mv,发现此时的触摸数据Rawdata也会随着变大波动,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解决方式吗?

解释:

电容触摸本身就是将 pF 甚至 fF级的电容变化转换成数字信号的一个高灵敏度模拟模块,芯片供电电压的变化会影响 PCB 板上整个的电场分布&强度等,对芯片内部 die 上的电场分布和引脚上的输入电容 Cpin 也会有影响, 所以数据手册中才会规定常规触摸应用 +-50mV 的电压纹波限制。  200mV 的 DC 压降比 AC 电压纹波对 rawdata 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个变化是持续性的,会导致 rawdata 上产生持续的抬高而不是一个 glitch 抖动, 而且 200mV 的电压变化已将超出了数据手册的参数规范,这一点客户需要明确了解。
解决此类办法:
最常用的办法是检测 sensor rawdata 的统一特征,比如所有 sensor 的 rawdata 都出现了明显的抬升,并且抬升现象可以持续,根据这个特征,可以在固件算法上做一些操作,比如当检测到所有 sensor 的 rawdata 同时出现了明显抬升,且抬升现象持续了一小段时间的话,则强制性的对 baseline 做初始化或者做矫正。正常条件下,所有 sensor 的 rawdata 是不会出现同时大幅度抬升这个现象的。

网友A:
最合理的应该优化输入电压吧,保证输入的稳定

网友B:
容触摸传感器非常敏感,电源电压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测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