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从STM32F407到AT32F407

楼主(2024-08-14):
雅特力公司的MCU有着性能超群,价格优越的巨大优势,缺点是相关资料少一些,我们可以充分利用ST的现有资源来开发它。

我用雅特力的STM32F437开发板,使用原子 stm32f407的开发板自带程序,测试串口程序,原设定串口波特率为115200,但是输出乱码,波特率改成230400,串口输出正常。

            于是决心修改一下,时钟配置。主要参考《STM32f4xx中文参考手册.PDF》和RM_AT32F435-F437_CH_V2.03.pdf 。

主要问题出现在RCC PLL配置寄存器(RCC_PLLCFGR)

STM32F4XX的RCC PLL配置寄存器
AT32F407RCC PLL配置寄存器

可以看到    PLL_P    只能是4/8/16/32

#define PLL_P      4 //定义为4

看到了他们的配置不同,下面开始修改代码

(1)修改SystemInit()函数。

void SystemInit(void)
{
  /* FPU settings ------------------------------------------------------------*/
  #if (__FPU_PRESENT == 1) && (__FPU_USED == 1)
    SCB->CPACR |= ((3UL << 10*2)|(3UL << 11*2));  /* set CP10 and CP11 Full Access */
  #endif
  /* Reset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 ------------*/
  /* Set HSION bit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 Reset CFGR register */
  RCC->CFGR = 0x00000000;

  /* Reset HSEON, CSSON and PLLON bits */
  RCC->CR &= (uint32_t)0xFEF6FFFF;

  /* Reset PLLCFGR register */
        //RCC->PLLCFGR = 0x24003010;
  RCC->PLLCFGR = 0x00033002;//AT32F437

  /* Reset HSEBYP bit */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
  RCC->CIR = 0x00000000;

#if defined (DATA_IN_ExtSRAM) || defined (DATA_IN_ExtSDRAM)
  SystemInit_ExtMemCtl();
#endif /* DATA_IN_ExtSRAM || DATA_IN_ExtSDRAM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PLL Multiplier and Divider factors,
     AHB/APBx prescalers and Flash settings ----------------------------------*/
  SetSysClock();

  /* Configure the Vector Table location add offset address ------------------*/
#ifdef VECT_TAB_SRAM
  SCB->VTOR = SRAM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SRAM */
#else
  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endif
}

修改配置寄存器初始值,防止硬件错误。

2.修改SetSysClock()中的配置代码

//stm32f407  原代码
/* Configure the main PLL */
    RCC->PLLCFGR = PLL_M | (PLL_N << 6) | (((PLL_P >> 1) -1) << 16) |
                   (RCC_PLLCFGR_PLLSRC_HSE) | (PLL_Q << 24);

//修改成如下代码
/* Configure the main PLL */
    RCC->PLLCFGR = PLL_M | (PLL_N << 6) | (((PLL_P >> 2) +1) << 16) |
                   (RCC_PLLCFGR_PLLSRC_HSE) | (PLL_Q << 24);

3.修改  RCC_GetClocksFreq()和void SystemCoreClockUpdate(void)函数

  1. 将原代码:
  2. pllp = (((RCC->PLLCFGR & RCC_PLLCFGR_PLLP) >>16) +1 ) *2;
  3. 改成如下代码
  4. pllp = (((RCC->PLLCFGR & RCC_PLLCFGR_PLLP) >>16) -1 )* 4;

4. 修改延时函数,我目前的时钟是336MHZ

   delay_init(336);        //延时初始化

经这样修改,串口输出和延时输出正常工作。

网友A:
从STM32F407到AT32F407的迁移需要进行一系列的代码修改和配置调整,主要涉及时钟、外设配置和系统初始化等

网友B(2024-09-15):
SystemInit函数负责初始化系统的时钟源和PLL参数,需要针对AT32F407进行相应的修改

网友C:
在STM32F407和AT32F407中,时钟配置存在一些差异

网友D:
对于AT32F407,需要确保系统时钟源配置正确,包括PLL源选择、系统时钟分频等。这通常在SystemInit()函数中进行设置

网友E:
尽管STM32F407和AT32F407在很多外设上是相似的,但具体的外设配置和功能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定时器数量、通信接口、ADC分辨率等可能存在差异

网友F:
修改SetSysClock()函数中的PLL配置代码,确保主PLL的正确配置。这一步骤非常关键,因为PLL配置直接影响系统的运行频率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