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A156看门狗的坑

楼主(2024-08-14):
KF32A156开启独立看门狗,操作软件复位后,看门狗还在计时,导致跳转到BOOT后会产生看门狗的复位,在操作软件复位前,关掉看门狗总开关也还是会这样,这个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A:
独立看门狗IWDT 最适合那些要求看门狗在主程序外,能够完全独立工作的场合。可以通过独立看门狗控制寄存器IWDT_CTL的使能位IWDTEN打开和关闭,特别注意:独立看门狗位于备份域内,在配置独立看门狗前,需要: (1) 将 OSC_CTL0 寄存器的PMWREN 位置1,开放备份域的读写权限; (2) 将PM_CTL0 寄存器的IWDTCLR 位置1,将IWDT 退出复位。

网友B:
不应该复位之后对外设不是又重新初始化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复位之后对外设不是又重新初始化了吗?

独立看门狗位于备份域,如未能及时喂狗,独立看门狗计数器发生溢出事件,将对整个芯片(除备份域外)进行复位操作,默认情况下也会对独立看门狗本身进行复位,可以通过配置PM_CTL0 寄存器的 IWDTRMSEL 位,选择是否对独立看门狗本身进行复位操作。

网友A:
IWDTRMSEL:IWDT 模块复位方式选择位
0 = 发生IWDT 复位时,将复位 IWDT 模块自身
1 = 发生IWDT 复位时,IWDT 模块不复位,继续保持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