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ARM v9的仿真器能调试串口功能吗?

楼主(2024-08-14):
目前用ARM v9的4根线对接了GD32的4个针(vcc、gnd、dio、clk),另外一个数据线接到pc的usb口上。这样下载没有问题,但是用串口助手调试uart时,找不到找不到串口。请问有办法吗?谢谢目前的连线:

楼主:


网友A:
jink不是串口来的

楼主:

本帖结贴。因ARM v9调试器Jlink上20个针没有接UART1上的,所以不能直接用于串口通信。可以用另外一路usb连接一个CH340的器件,再和单片机上的uart模块连接,才能进行串口通信。

网友B:
Jlink_V9仿真器上的串口是可以使用的,COM号要看电脑资源管理器的分配的COM编号,另外引出的串口线是3V的RXD,TXD和GND,可以接开发板的对应接口,不过RXD和TXD要交叉一下接,你的情况应该找不到对应的串口号

网友C:
jtag和串口有一个引脚冲突,无法同时用,可以swd加串口同时用

网友D(2024-09-25):

ARM v9的仿真器可以调试串口功能。

使用Jlink仿真器时,通过升级到V9版本的固件,可以开启虚拟串口(VCOM)功能,这允许开发者在SWD模式下使用Jlink进行串口通讯。具体操作包括,在JLink的Commander中输入命令vcom enable来启用虚拟串口功能,然后重新上电以激活该功能。

尽管ARM v9仿真器支持串口调试,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额外的配置或硬件支持。例如,如果直接使用ARM v9仿真器的4根线连接GD32的4个针,可能无法直接用于串口通信,这时可以通过另一路USB连接CH340器件与单片机上的UART模块来实现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