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的GPIO输出模式,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的区别

楼主(2024-08-14):
“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的主要区别在于MOS管的控制方式。推挽输出可以直接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具有较强的驱动能力。而开漏输出只有低电平和高阻态,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线与特性在I2C总线中非常重要,可以实现总线上的多设备通信仲裁。”

网友A:
为啥我用起来感觉没啥区别啊

网友B:
外部都会接上拉,芯片配置不配置上拉都行

网友C:
这两种输出方式在电子电路中有各自的应用和特点,尤其是在涉及到多设备通信和总线仲裁的场景中,例如 I2C 总线。

网友D(2025-03-16):
说得很清楚,推挽输出适合驱动能力要求高的场合,而开漏输出更适合用于多设备总线通信。

网友E:
开漏输出如果没有上拉电阻,输出高电平时可能会悬空,导致逻辑异常,很多人都会忽略这一点。

网友F:
在 STM32MP1 里,某些 GPIO 还能配置为开漏带上拉的模式,这样就不用外接上拉电阻了。

网友G:
I2C 这种协议必须用开漏输出配合上拉电阻,否则多个设备连接时可能会导致总线冲突。

网友H:
如果是驱动 LED,推挽输出通常是更好的选择,开漏输出的话 LED 只能靠上拉电阻提供的微弱电流点亮。

网友I:
有些传感器的中断信号是开漏输出的,所以 STM32 端也需要配置成开漏模式,并加上拉电阻。

网友J:
推挽模式的驱动能力更强,如果是控制 MOSFET 或者蜂鸣器之类的外设,推挽输出会更稳定。

网友K:
STM32MP1 里 GPIO 还能设定速率(低速、中速、高速、超高速),这个在推挽模式下对驱动能力影响很大。

网友L:
有时候开漏模式可以用作简单的“线与”逻辑,比如多个设备共享一个信号线时,任何设备拉低信号线都会影响整个系统。

网友M:
STM32MP1 的 GPIO 复用功能很强大,推挽和开漏只是基本配置之一,像 AF(复用功能)模式还能让 GPIO 变成专用外设引脚,比如 SPI、UART、I2C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