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设备的三防怎么做,刷漆还是灌胶

楼主(2024-08-14):
很多行业都需要PCB板都要做“三防”,刷三防漆可靠吗?灌胶应该是最稳妥的吧,但是一旦灌入胶,等于设备被封死了,无法维修和升级。

网友A:
看你需求,要是不会有拆的问题可以选择灌胶

网友B:
灌胶可以的,其实灌胶更加稳定吧

网友C:
其实灌胶就是一次性产品了,要是产品稳定可靠还行

网友D:
一般来说都是喷三防就可以了

网友E:
对的,灌胶是最稳妥的了

网友F:
灌胶风险就是不好拆了,也不好维修了

网友G:
对啊,三防的话是为了防腐蚀之类的啊

网友H:
都可以,我觉得还是喷三防就可以了

网友I:
看你产品稳定与否,维修故障率高不高呗,不高就可以灌胶

网友J:
其实都行,不过三防的话放在简单的环境还好,恶劣的话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