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自动烧录

楼主(2024-08-14):
各位老师好:
    请问若要自动烧录PIC16F单片机,有什么方法?用什么工具?如果使用PICKIT3.5或4,有指令去控制么?
谢谢。

网友A:
PICKIT4或5支持SD卡烧录。先通过MPLAB X IDE把程序烧到PICKIT上的SD卡。
之后就可以直接连接单片机,直接按PICKIT上的物理按键,会自动烧录的

网友B:
自动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KIT4或5支持SD卡烧录。先通过MPLAB X IDE把程序烧到PICKIT上的SD卡。
之后就可以直接连接单片机,直接按 ...

您好,请问pickit5通过指令怎么烧录?

楼主:
就是想通过指令烧录,不使用用IPE UI。

网友C:
自动烧录是需要离线烧录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烧录是需要离线烧录器吗

不是,我是想脱离UI的界面去下载,通过IPECMD指令可以完成。可以参考mplabx里面的doc文件夹。

网友D:
写脚本文件可以实现自动烧录,前提是先连号线。

网友E:
你要如何自动续上下一个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