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大佬们,uq电压饱和调哪里

楼主(2024-08-14):
请教一下大佬们,如图,电机应该可以调到35000转左右,但是目前到30000左右就升不上去,uq饱和了,可以调节哪里修改?

网友A:
是不是iq_max限制了,还有输出电压饱和了,加弱磁

大佬,现在用示波器测电流周期,发现其实已经到33000转了,只是无感观测器的速度反馈到不了,而且调低设定速度,比如调到7400转,速度给定和反馈都可以稳定到7400转,但是用示波器测u相电流波形,发现电流周期3.7ms,电机是2对极的,1000/3.7/2*60 = 8100转。这个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B:
交流同步电机吧,dq电压要联合分析的。你这估计走了不少弯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同步电机吧,dq电压要联合分析的。你这估计走了不少弯路了

刚接触电机这方面的知识,确实比较小白
现在用示波器测电流周期,发现其实已经到33000转了,只是无感观测器的速度反馈到不了,而且调低设定速度,比如调到7400转,速度给定和反馈都可以稳定到7400转,但是用示波器测u相电流波形,发现电流周期3.7ms,电机是2对极的,1000/3.7/2*60 = 8100转。这个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C:
1.确认根号下uq的平方+ud的平方是不是大于等于6096 或者石4000附近,判断是否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