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IGBT做BUCK或BOOST的频率疑问

楼主(2024-08-14):
用IGBT来做BUCK,BOOST电路,频率可以在50~250KHZ的范围吗?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什么型号什么品牌的IGBT

网友B:
IGBT要看规格书,常见的IGBT,最高频率都不会不上百K。

楼主:
引用 网友B:
IGBT要看规格书,常见的IGBT,最高频率都不会不上百K。

那么用MOS管应该没有问题吧?晶体管好像更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用MOS管应该没有问题吧?晶体管好像更不行。

要看你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常见的大功率MOS,650V的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常见的大功率MOS,650V的耐压。

谢谢坛友,已经选择MOS管来使用,晶体管的电压有限。

网友A:
和电压有毛关系啊,就是看工作频率嘛,IGBT的频率普遍比MOS低,一般来说不会有超过100K的,大多在40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