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8--USART收发配置

楼主: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8--USART收发配置

AT32 WorkBench最新版下载地址: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1710

USART收发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USART收发
硬件环境
l  AT-START-A403A

软件环境
l  AT32 Workbench
l  MDK5
l  串口助手(正点原子的XCOM)

配置步骤
1 打开AT32 WorkBench新建AT32A403A工程

2 配置系统时钟(如果使用默认内部HICK倍频到200 MHz,客户跳过此步骤2
2.1 打开外设CRM配置HEXT为时钟振荡器,如下图

2.2 打开时钟配置

3 开启USART1,选择异步模式,配置波特率(默认为115200)

4 USART1默认GPIO配置为USART1 TX—PA9,USART1 RX—PA10,具体应用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5 点击“生成代码”生成MDK5代码工程

6 在main函数中添加USART收发代码,如下黑体加粗部分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periph clock. */
     wk_periph_clock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timebase config. */
     wk_timebase_init();

     /* init usart1 function. */
     wk_usart1_init();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RDBF_FLAG) == RESET);

         if(usart_data_receive(USART1)==0x11)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0x22);
       /* add user code end 3 */
    }
  }

7 在MDK5上编译,并下载代码到AT32A403A MCU 上
8 连接AT START A403A上AT Link EZ USB接线, (AT Link EZ作为USB to USART设备,默认已把AT32A403A MCU的PA9/10连到AT Link EZ)
9 复位运行AT32A403A MCU,在XCOM发送16进制0x11,将会收到0x22

网友A(2024-11-13):
不错,我试试看有那么简单吗?我加了一堆代码才实现。谢谢

网友B:
演示个人觉得应该加上中断,一般用USART都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