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分享一下锂电池的分类表吧,让大家更了解锂电池

楼主(2024-08-15):
下面是我了解到的目前锂电池的分类与优缺点,大家可以在这里讨论一下。

锂电池主要是正极材料的不同,其中锰酸锂最差,寿命最短,一般用在便宜玩具和充电宝之类的里面,

它们的优缺点。

网友A:
电动车上应用三元和磷酸铁比较多,不过锂电池安全问题还是有待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上应用三元和磷酸铁比较多,不过锂电池安全问题还是有待解决

没有啊,外面的共享单车都是磷酸铁锂,而且发生自燃的电动车基本都是改装过的电池,要么就是充电器混用造成的,一般原厂的电动车电池都是能量密度比较低的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外面的共享单车都是磷酸铁锂,而且发生自燃的电动车基本都是改装过的电池,要么就是充电器混用造 ...

正规充电应该都没问题,就是违规使用的话,自燃还是挺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