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9--delay_ms和USART printf配置

楼主(2024-08-15):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 9
--delay_ms和USART printf配置

AT32 WorkBench最新版下载地址: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1710

delay_ms和USART printf配置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delay_ms和USART printf
硬件环境
l  AT-START-A403A

软件环境
l  AT32 Workbench
l  MDK5
l  串口助手(正点原子的XCOM)

配置步骤
1 打开AT32 WorkBench新建AT32A403A工程

2 配置系统时钟(如果使用默认内部HICK倍频到200 MHz,客户跳过此步骤2
2.1 打开外设CRM配置HEXT为时钟振荡器,如下图

2.2 打开时钟配置

3 打开USART,将模式选择为异步模式,并设置期望的波特率

4 开启system,选择时基源,并USART1 作为 串口打印
5 点击“生成代码”生成MDK5代码工程

6 在main函数中添加delay_ms和printf代码,如下黑体加粗部分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periph clock. */
     wk_periph_clock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timebase config. */
     wk_timebase_init();

    /*usart1 already supports printf. */
     /*init usart1 function. */
     wk_usart1_init();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wk_delay_ms(100);
                printf("test\r\n");
       /* add user code end 3 */
    }
  }

7 在MDK5上编译,并下载代码到AT32A403A MCU 上
8 连接AT START A403A上AT Link EZ USB接线, (AT Link EZ作为USB to USART设备,默认已把AT32A403A MCU的PA9/10连到AT Link EZ)
9 复位运行AT32A403A MCU,在XCOM每隔100ms会接收到字符串” test”

网友A:
delay_ms涉及到系统的时间延迟管理,而USART printf配置与系统的串行通信密切相关

网友B:
这个delay_ms是软件延时还是硬件延时

网友C:
delay_ms类似,配置USART printf也需要在“system”菜单中进行

网友D:
通过AT32 WorkBench提供的配置选项,设置USART模式、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这些参数根据具体的通信协议和外围设备要求来定,是非常重要的通信配置步骤

网友E:
配置delay_msUSART printf涉及到多个步骤,从系统时钟的配置到代码的具体编写,每一步都需要细致的关注

网友F(2024-09-21):
在AT32 WorkBench工具中,找到“system”选项并点击开启。这个步骤确保了我们能够配置和使用时基源

网友G:
在main函数中添加delay_msprintf的调用代码。这部分代码负责实现具体的延时操作和打印输出功能

网友H(2024-11-26):
wk_delay_ms(); 好评,找了好久,终于发现这个函数了 —— AT32 Work Bench 生成工程

网友I:
我用最新的版本,按照楼主位一步一步配置的,怎么没有生成wk_uart_printf_init();  不能打印数据

网友J(2025-04-27):
KEIL AC6 printf不了,AC5就可以,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刚才我也测试了一下KEIL AC6 printf,是可以正常打印的。
请问你AC6是默认配置吗?还是有修改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