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WorkBench常用功能10--GPIO周期翻转配置

楼主(2024-08-15):
AT32WorkBench常用功能10--GPIO周期翻转配置

AT32 WorkBench最新版下载地址: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1710

GPIO周期翻转配置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GPIO周期翻转
硬件环境
l  AT-START-A403A
l  逻辑分析仪

软件环境
l  AT32 Workbench
l  MDK5
l  DSView

配置步骤
1 打开AT32 WorkBench新建AT32A403A工程
2 配置系统时钟(如果使用默认内部HICK倍频到200 MHz,客户跳过此步骤2
2.1 打开外设CRM配置HEXT为时钟振荡器,如下图

2.2 打开时钟配置
3 配置GPIO为推挽输出模式,这里选择PD13

4 开启system,选择时基源,用作延时用
5 点击“生成代码”生成MDK5代码工程

6 在main函数中添加delay_ms和GPIO翻转代码,如下黑体加粗部分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periph clock. */
     wk_periph_clock_config();

     /* init debug function. */
     wk_debug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timebase config. */
     wk_timebase_init();

     /* init gpio function. */
     wk_gpio_config();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wk_delay_ms(100);
         gpio_bits_reset(GPIOD, GPIO_PINS_13);
         wk_delay_ms(100);
         gpio_bits_set(GPIOD, GPIO_PINS_13);
       /* add user code end 3 */
    }
  }

7 在MDK5上编译,并下载代码到AT32A403A MCU 上
8 复位运行AT32A403A MCU,用逻辑分析仪观察PD13每隔100ms翻转一次

网友A:
自动生成的有US延时函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