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2]
AT32F402的GPIO能否同时配置复用和外部中断

楼主(2024-08-15):
当GPIO复用为USART后,能否同时开启外部中断,在第一个数据到来的第一时间通过中断提醒MCU有数据到来,因为时间很赶,需要利用接收数据的时间来处理其他任务。但是IO紧张,不支持再拎出来一个IO当外部中断了。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好的,感谢,我测试一下

网友B:
USART的RXNE中断是在接收到一个完整的字符后触发的

网友C:
可以在 USART 接收中断中处理数据接收,而在外部中断中处理其他任务。

网友D:
确认硬件是否支持 GPIO 在复用为 USART 的同时开启外部中断

网友E:
USART本身就有接收中断(RXNE中断),因此通常情况下,我们不需要额外配置GPIO的外部中断来检测数据到达。

网友F:
支持中断嵌套,这意味着当一个中断正在执行时,可以响应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如果您的单片机支持中断嵌套,那么可以在USART接收中断中处理数据,然后返回到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G:
开启外部中断来提醒MCU有数据到来。

网友H:
允许 GPIO 引脚进行复用,将其配置为不同的外设功能

楼主:
结贴:实测可以使用外部中断,复用后再次配置外部中断就行

网友I:
将某些 GPIO 引脚配置为 USART 收发引脚后,可以通过设置相应的寄存器将这些引脚同时配置为外部中断输入引脚。

网友J:
可以同时开启外部中断。

网友K:
可以配置GPIO引脚为外部中断模式,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检查USART的状态寄存器来判断是否有数据到达。

网友L:
可以配置USART模块以使用其自身的接收完成中断

网友M:
在嵌入式系统设计中,对于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网友N:
在中断服务例程中,需要确保逻辑清晰,避免中断处理过程中发生资源冲突。

网友O:
会禁用与这些引脚相关的外部中断。

网友P:
USART本身支持中断请求,当接收到数据时会触发一个中断,而不是通过GPIO的外部中断来实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