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经典案例】三菱plc通过以太网通讯模块可以进行多屏无线监测

楼主(2024-08-15):
测试设备与参数
l 三菱PLC型号:FX5u × 1台
l 上位机:组态王6.55 × 2台
l 达泰日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B × 3块
l 通讯接口:RJ45接口
l 供电:12-24VDC
l 通讯协议:ModbusTCP/IP协议
l 传输距离:100米,1KM
本方案以2台组态王和1台三菱FX5u PLC为例,介绍多台组态王与PLC的无线以太网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三菱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通过DTD419MB,即可直接替换组态王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ModbusTCP/IP协议下无线以太网通讯。
接线方式
1. 触摸屏与DTD419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9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上位机的RJ45接口。
2. PLC与DTD419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9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FX5u的RJ45接口。
组态王配置
1.创建一个工程,输入名称,点击是
2.添加1台PLC,以及相关协议
3. 设置FX5U的地址
设备地址格式:192.168.2.14是PLC地址 502默认端口号 1是单位ID 100是超时时间
4. 通讯参数设置为默认值
组态界面配置
1.数据词典—定义变量
2. 画面—创建一个新画面
3. 变量的关联
PLC程序的下载
1. 新建工程,并如下图所示
2. MODBUS/TCP 软元件分配 一般默认就可以
3. 选择MDOBUS/TCP连接设备左键拖动到下面,最多可以8台客户端
4. 简单程序的编写
5. 下载程序到CPU
PLC的IP设置192.168.2.14 将程序下载到PLC
测试方法
1:用组态王的X可以监测PLC的X点输入。
2:组态王上置位和复位可以控制PLC的Y点输出
3:DO到D3每2S增加25,数字大于255自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