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libero asic3 板子在烧录室遇到报错问题

楼主(2024-08-15):
在烧录时遇到scan chain failed 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这个错误码搜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码搜一下呗

尝试百度过,但确实没搜到相关的

网友B:
Libero和FlashPro用的那个版本?

楼主:
libero 用的v11.9的,flashpro11.9.0.4

网友C:
硬件连接问题吧

网友D:
电源供应不稳定?

网友E:
烧录文件的格式是否正确,是否符合libero asic3板子的要求。

网友F:
更新驱动和软件至最新版本了没有

网友C:
检查烧录软件的设置是否正确,如烧录地址、烧录速度、校验设置等。

网友G:
静电干扰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