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在ModusToolbox中创建XMC7000系列OTA例程的相关注意事项

楼主(2024-08-15):
在MoudsToolbox中创建XMC7000系列的OTA例程时,如果没有进行正确的配置,会出现无法创建工程的情况,本文介绍了一些注意事项。

前提要求:
1)ModusToolbox 3.1及以上的版本
2)安装的时候需要有CySecureTools这个模块,版本要求5.0.0。
3)需要安装Python 3.8.10以上版本。
4)BSP 2.x以上版本。

注意事项:
1. ModusToolbox 3.1版本在安装时会有自动安装适配的Python,但v3.2版本不会。所以首先我们如果使用的是v3.2,那需要自行下载符合条件的Python,链接如下:
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s/

下载好安装包之后按照指导进行安装,但需要在下图中的步骤勾选'Add python.exe to PATH',如果不勾选这个选项,在后面使用Cmd语句的时候会自动搜索的Python 27的版本。其他的选项可以保持默认。

图1 Python安装配置

完成之后可以在Cmd中检查一下Python的版本:

图2 Python版本检查

2. 安装完成之后,用Cmd定位到mtb_shared的mcuboot目录,找到scripts文件夹:

图3 路由到scripts目录

下载目录下requirement文件里对应的工具,用以下语句:
python -m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图4 需要的模块安装

如果是都满足了就会出现上图的情况,如果缺少某个工具则会自动下载。

3. 检查CySecureTools的版本是否满足要求,在Cmd中输入以下语句:
python -m pip install --upgrade cysecuretools

图5 CySecureTools版本检查

看到符合要求即可。
这样新建OTA工程所需要的工具都配置好了,重启ModusToolbox再新建对应的工程即可,剩余工程的配置可以参考对应工程的Github页面或Readme文档。

网友A(2024-09-30):
会出现无法创建工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