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M324采用±12V供电 上电后调节RV1大小时LM324会发热

楼主(2024-08-15):
LM324采用±12V供电  上电后调节RV1大小时,会拉高-12V电源,并且LM324会发热(说明:第一版是合适的,后面改进的第二版出现了此问题,电路没有变动)

xch
正常现象

楼主:
LM324采用±12V供电 上电后调节RV1大小时LM324会发热

这个是设计的第一版电路原理图

网友A:
示波器看下是否自激了?LM324电流那么小,应该最多微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下是否自激了?LM324电流那么小,应该最多微温。

您好!方便指导一下具体怎么测试吗

网友B:
一级一级拆开测试

网友C:
1、检查硬件,管脚是否搞错,焊接情况等;

网友D:
RV1  跳过15D 试试

网友D:
D31 拆了先

网友E:
再“改进”或许能复辟奴隶制

网友F:
D31是什么意图?限制输出幅度吗?324输出应该可以到10伏以上了,你这样不是直接灌进5V电源里了。

网友G:
8脚串一个3k电阻。

网友H:
LM324采用±12V供电 上电后调节RV1大小时LM324会发热

D31放在这里没用,直接拆了。